请问热风焊盘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29):
一块板,我在SETUP中打勾显示Thermal pads,实际地层中并不显示实际的热风焊盘,而是显示了一个十字如下图,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实际热风焊盘,请帮助,谢谢.

网友:
是焊盘没有定义flash的缺省显示

楼主:
问题是焊盘确实是设置了FLASH的,在新建的BOARD中显示是正常,在这块板上就不显示,真奇怪

网友:
请问你的板子有负片吗?没有负片是不回显示热焊盘的!

网友:
焊盘为什么要加flash

网友(2014-11-14):
这个帖子没解决啊!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楼主(2016-10-26):
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会原因,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