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铺铜请教

楼主(2008-09-29):
在铺铜时,如何设置让元件接地引脚,不是花孔;如下图。
怎样设置让元件接地引脚焊盘全部接地!!

网友:
设置为直接连接

网友:
除了一些对散热要求高的才直接连接,
一般的器件最好不要这样做,有隔热焊盘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在哪里进入的这个设置选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图.

网友:
谢谢楼上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