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对元件进行编号

楼主(2008-09-29):
比如我一个总图下面有4个分图,我希望第一张分图元器件以1开头,第二张分图元器件以2开头,以此类推

如:
第一张:R101,R102。。。
第二张:R201,R202。。。

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可以使用分页编号,很多资料上有的

网友:
我也不会分页标号,高手们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Tools->Annotate->refdes control required 然后在弹出的框里按页码输入每页的开始和
结束号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奇怪,我按Annotate是出附图的对话框,根本没有refdes control required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的也没啊!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按Annotate是出附图的对话框,根本没有refdes control required ,这是为什么?

图中的unconditional reference update 表示无条件对所有元件序号进行排序,不管该元件序号是否已经排好
incremental update 表示对元件序号进行排序时,只针对原来元件序号是"?"的元件分类排序,而原来已经排序的元件序号保持不变。

建议初学者还是买本书学习吧

网友(2008-12-17):
可以利用excel来快速将器件按页编号:
在Property Editor中将Reference 整列copy到excel中编辑好后(excel的自动编号功能很方便),再整列copy回Property Editor中,就OK。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property editor"在哪里?

网友:
10# jobzqs 点到某一页空白出CTRL+F,然后鼠标放在某个器件上,右件EDIT PROPERTY 就能修改所有的器件编号了,我昨天开始这样做,几千个元件....好辛苦啊

网友:
    帮忙顶一楼!

网友:
    贴个图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