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输出EXCEL格式BOM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8-09-29):
经常看见网上有好多的人问怎么在POWER中输出EXCEL格式的BOM,
我把实现这个的方法详细的整理了一下,现在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共同
分享下,有意见的提意见,没有意见的学学!
       注意:先要确认电脑上装了Microsoft Office的软件哦!

POWER PCB输出EXCEL格式BOM的实现方法.pdf

楼主:
这个方法最初我也是在哪儿看到的,现在也忘记了,如果谁有更加详细的发上来大家共享共享!

网友:
利用BASIC脚本对话框实现

pads2007中实现的方法

网友(2011-06-08):
    以上方法导出来没有值

网友:
    楼主厉害,按三楼的导出来没值

网友:
    没有设置回复可见,很厚道啊,支持一个

网友:
    导过,有时候器件位号不对。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要学一学。
刚下载了一个PADS助手,右键菜单,选择“属性编辑器”,在属性编辑器窗口中选择你要查看元器件属性的pcb文件,窗口中有一个“生成BOM”的按钮。这个很好用。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进行到第二步的PADS Layout script wizard,点击run后,出现“file not found”提示,接着点击了“Load file”,我找不到“.bas”的文件,又点击了“unload file”,“PADS Layout script wizard”就从列表里删除啦。
    这是因为我的安装包是精简版的缘故吗?那些删除的项能添加回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我修改過的文件。
    將上傳 RAR 文件解開後,放置 C:\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 底下。
補充說明,當沒有 Value 值的時候,會默認填入 None 。

    17 - Excel Part List Report.rar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請參考 10 樓放置文件的地方,看看有無 BAS 文件,然後 LOAD 回來。

网友(2011-07-29):
    正找呢,帮了我一个大忙,开始还以为要用软件导呢。(*^__^*) 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bom文件

网友(2011-09-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請參考 10 樓放置文件的地方,看看有無 BAS 文件,然後 LOAD 回來。

    不知道你这个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