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CB分配了ibis模型后,再更新网表出错,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08-09-29):
PCB在没有分配ibis模型之前,是可以重新更新网表的
在分配模型之后,再更新网表,新图上就会把很多已经布好的器件删除掉。

即使把ibis模型都去掉了,网表更新还是出错,请问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赋模型应该不会影响调网表啊!你可以把现在的pcb导出一个网表出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赋模型应该不会影响调网表啊!你可以把现在的pcb导出一个网表出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不同。

    是网表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30):
    网表怎么更新不了啊,导入新的网表之后,网络没有任何的变化啊!

网友:
    那位热心前辈帮忙解决一下,我的QQ525598590。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