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VGA的叠层问题

楼主(2008-09-30):
最进做了个10层板,叠层分步是这样的,1S2G3S4S5G6P7S8S9G10S,但是我的VGA的出线和数字部分线无法避免不交叉在一起,只有把5层分为GND与VGNA 6层分为VCC和AVCC在VGA这部分上4层和7层在相应的参考面上布线。而2层和9层都是GND,听一个高手说,如果分割的话所有的GND层都得分割,否则的话带来不好的后果,可是要都分割的话,我的VGND部分必定会有数字线走过,我知道这样的话VGA信号会被影响的,故请教高手我该怎末办才好??

网友: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