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出现(has no driver)的错误

楼主(2008-09-30):
我在原理图编译即执行compile documents.....命令的时候老是出现了关于“has no driver”等
相关的错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诚心请教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静待佳音吧!!!

网友A:
AD6.8里此類提示比比皆是.
不過有些錯誤是可以忽略的.
或者樓主是否沒有新建項目?目前狀態是否是free doc?若是,請新建project爾后再驗,有些warning就會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8里此類提示比比皆是.
不過有些錯誤是可以忽略的.
或者樓主是否沒有新建項目?目前狀態是否是free doc?若是,請新建project爾后再驗,有些warning就會消失了...

真的如你所说的一样,感谢你了。
在新建的项目以后就会没有了这些错误,

网友(2009-07-03):
新手学习中,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