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关于DRC

楼主(2008-09-30):
在此先以崇高的敬意至在十一,还战斗在工作岗位的朋友。
        提一个问题如果地方DRC规则不一样怎么办,我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实在不知所措,我的网络是从BGA封装出来的,在设置过孔与焊盘的时候设置的不大,大约是在4mil左右,0.6焊盘间距1,过孔大小0.508,但是每条网络走线的距离与过孔我设置的也不小,在设置BGA外面的线的时候,因为是高速数据线所以间距就比较大,导致在最后检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错误,800多个,不知道怎么改为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孔会不会影响走线信号,、
        给我的感觉是不会的,因为过孔相当于电容和电感,而且方向比对与走线方向垂直,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1.设置稍显细致一些的不同层级的安全间距规则, 便于针对性的改正出现的错
2.我想可以理解为打屏蔽过孔

网友:
过孔会不会影响走线信号??去SI里去看看,影响大着勒 一 两句话说不清

楼主:
我也看了很多SI方面的论坛,可惜他们说的都是同一网络的影响,我说的是不同网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