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看不到RC电路的充电曲线?

楼主(2008-10-01):
    一个很简单的RC电路,电阻是1欧姆,电容是1法拉,想看看充电曲线,可就是看不到,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源和电容不能组成割集电路。

办法是:在电容处并联一个大的电阻就可以了。

电源也不可以和电感构成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很简单的RC电路,电阻是1欧姆,电容是1法拉,想看看充电曲线,可就是看不到,请问这是为什么?123471234812349

1欧姆的电阻,你不能换一个大一些的试试看啊。
这个用multisim仿真比较好

网友:
    换个大电阻也不行吧??

楼主:
    我把电源换成分段线性源后,已经看到波形了

网友:
    直接用公式手算就好了,没必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