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guideline 上关于从CPU到SDRAM线长的规定

楼主(2008-10-02):
正在做一块板子,遇到走线长度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CPU的 layout guideline 上关于从 CPU 到 SDRAM 的数据总线的长度范围建议是 3inch~4inch, 对时钟线的长度范围建议是 5inch~6inch. 但是因为板子的空间有限,数据线和时钟线的长度都很难达到建议的范围,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同行,如果按比例将数据线和时钟线的长度缩短,比如数据线长度变成1inch~2inch,时钟线长度变成1.6inch~3inch。板子其它的各种参数都保持不变,目标阻抗也是60欧姆不变。这样可行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需要按比例,而是按照它建议的时钟比数据线长2inch就可以,即3~4inch

网友:
    理论上不可以,如果真要缩,还同时需要缩地址线. 此外缩线可能会造成接受端信号过冲问题,并且采样窗口偏移,可能会造成hold time问题,2个inch 可能会造成0.35ns以内的误差偏移,如果你的频率不高,可以不用太关心.因为实验室内总能跑通.此外还要看datasheet上在什么拓扑下给出的guide. ,或者你可以改变目标阻抗,但这些都需要进行仿真才行.个人愚见,还有待行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