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地线与KEEPOUT接触问题

楼主(2008-10-02):
各位高手我的板子上的地线怎么都和keepout  连上了!地线有一层单独设置啊!晕袄,新手,请教各位,

网友:
问题没问清! 别人没法答。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回帖!
我是个新手,说清楚些:
现在我布一个6层板,地设置为第2层,自动布线时到最后达到90%,然后我检查发现地线要么没连,要么有时候就象上图把线扯到边上了,我设置地了,难道自动布线不自动把孔打到地层吗?搞的我很郁闷啊,电源层也出这个问题了,我一直想办法,哎,不行啊,身边的人有没有用这个的,只能求助与大家,莫非是我步骤错了,还是我的设置错了呢

楼主:
wo ding a 坚持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