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型线问题

楼主(2008-10-02):
一组数据线要延时匹配,应该是用蛇型线吧?
走蛇型线的时候怎么设定才能是这组线的长度相等?

网友:
限定一组线等长就OK啦!

我一般的做法是把这一组BUS走线设定 一个ECSET,定义这些走线的最长走线是多少,最短走线是多少!这样走线或者推线的时候的长度就会不同颜色显示以区分走线是长了还是短了,DRC的时候也会显示一些错误!当然我也看过别人其它的做法也行!

网友:
把数据线的最短长度设置一样不行吗?

网友A:
1.非高速的严格的数据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不需用等长匹配
2.需延时匹配的线要设置等长
3.一般等长设置的线都可能有匹配电阻或电容,需设置成XNET,再设置为等长线,限定范围
4.XNET设置方法analyze----si/emi si----model点是,进入对话框,选择refdespin栏,此栏下device class filter中选*,点选需要成为XNET的电阻,一路OK下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非高速的严格的数据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不需用等长匹配
2.需延时匹配的线要设置等长
3.一般等长设置的线都可能有匹配电阻或电容,需设置成XNET,再设置为等长线,限定范围
4.XNET设置方法analyze----si/emi si----m ...

学习~~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3楼的方法。。。

5楼的方法相对复杂点,在很复杂的拓朴时很方便,特别在有XNET的时候好用,

网友(2011-11-07):
analyze----si/emi si----model在那里呀,怎么找不到呀

网友:
不管是XNET还是一组等长,要设相对延时(0.05ns)。我用这个画过板子,没有设绝对延时。不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