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包地处理??

楼主(2008-10-03):
RGB信号需要包地处理,请问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啊,看了一下帖子都没说清楚?
包地的线宽和距离是多少啊,请赐教!!一直想找答案,可没资料啊郁闷啊

网友:
应该是模拟地吧;间距可以按照你的加工精度来咯。你是几层板?如果是单层,那必须要包地;如果是双层,那么建议你走12mil的sig,至少8mil的GND,如果是四层板以上,就没必要了吧,不过空间允许,还是要包的,我想主要是做guard的作用,和双层的作用应该是不一样的。整体建议RGB还是走12mil的sig。个人理解,不见得正确,仅作引玉

楼主:
楼上!你好,4层板以上就没必要包地为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