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看规则内容

楼主(2008-10-03):
如下图所示,比如要查看PCI-20-5的安全间距设置内容,因为板子很大所以安全间距设置内容很多(打开天称cns一个个地看比较费力),有无办法快速地查看到?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样子有没回答到你要的答案
    你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选择你刚之前编辑的bus name 或著是你设定的spacing..等等

    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是查看板子里符合该规则的是哪些网络,就是能看到是哪些线,我说的是在规则设置里所对应的是具体哪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