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vir制作是否正确

楼主(2008-10-03):
我想制作一个内层地平面层与外层地线连接的过孔(不考虑隔热焊盘)
我的做法是否正确
其次那个default internal 层是干什么的
我的default internal设置有没有问题
我做的板子是4层的
上下主要为信号
中间是地层和电源层

楼主:
给看看啊
高手们!

网友:
随便一个通孔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那我想用这个贯孔把02_vcc1与BEGIN LAYER面的vcc1铜皮区域连接起来!而不与其他几层相连!
那其他几层的该怎么做啊!
比如我不想把它与gnd1 (gnd1是整块铜皮区域)相连,在这一块铜皮上怎么做啊!
是不是 要设置避让区域啊!
那样就不会和gnd1相连了!
还是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楼主还没有对pad有基本空间概念。
你的设置基本正确!
那个default internal 就是中文的缺省设置。换句话说,你这个过孔可以对应不同层的板子?设想一下,如果每一个内层都要设置,那不是板层同一功能 的项目也要不同的库?实际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那个连接与断开的问题也是allegro会自动处理的。只要同一个信号的铜,自然会连上,而不用管它在哪个层,而不是同一信号的铜,自然的也会被避开。你只要考虑连接(thermal relief) 与避开(anti pad)的半径大小就可以了。
那当然 ,如果同一信号,想在某些层连接,某些层断开,那就用别的方法了。比如keepout……

网友:
如果同一信号,想在某些层连接,某些层断开,可用埋盲孔啊

网友:
LZ不用这样做。一个通孔足已。
你这样其是就像是在做B/Bvia..

网友:
7楼说的基本正确,还是希望请教制作Via的一些基本原则,可以通过几个数据来说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