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差分对线之间的间距和与其它线之间的间距???

楼主(2008-10-04):
在主板走线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走线间距变化:
1. 进出BGA 线从8mil~10mil 变成5mil 甚至 4mil
2. 差分对自身间距是5mil, 与其它线的间距是 10mil~13mil; 而且进入BGA 时候有都是4~5mil

哪位高手可以在Ad6 中做这样的设置?

网友:
你可以在BGA区域布局中设置规则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可以在BGA下设置区域规则?可AD6.7好象不能实现哟,能不能具体讲解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的意思是可以在BGA下设置区域规则?可AD6.7好象不能实现哟,能不能具体讲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