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入dxf

楼主(2008-10-04):
附件里面的这个dfx文件导入pads layout后,只能变成一个2d line 的框,或者是copper的框
怎么才能变成一个实心的铜皮呢
thx in advanced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DXF是怎么转过来的.
1.有些是电子工程转过来的话,一般都是从老的PCB导出DXF.这样的话在你再导进PCB的时候.记得点上COPPER这个.就有了.
 2,有些是结构工程师画好的.DXF. 这样的话.导进去的.当然是2DLINE .  那一块的地方.你可以有死铜画出来.定义为SOLDER MASK.的话. 做出的板子.会出现裸铜一块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