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错误出现,请求帮助

楼主(2008-10-05):
我是刚用PADS的,画图时,鼠标点到某个地方时,系统就提示错误,然后自动关闭软件,当我打开备份PCB文件后再点那个地方时又出现同样的错误,又关闭了,幸幸苦苦画了半天的板就因为这样要重新来过,真郁闷,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激,错误信息是这样的:
Fatal data.Base error number 2015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Job will be backed up to file d:\Layout.pcb
Please read the on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

网友:
    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呀

楼主:
    但我是按照说明来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细节吗?谢谢,我是直接把别人的压缩文件解压,然后新建环境变量,把变量名,和路径复制上去就完成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按快捷键 i 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直接安装的就应该没有问题,你下的是不是那些简化版的呀,或是绿化版的,是这些,很容易出问题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呀,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现在没问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已找到答案!出现这个问题也许是安装不完整造成的

网友(2011-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已找到答案!出现这个问题也许是安装不完整造成的

    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

    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用router打开  把会关掉软件的线删掉  就好了

网友(2012-10-25):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