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关于ORCAD库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我在使用orcad画图的时候,想画一个GND的符号,按照资料上说的应该在CAPSYS中,但当我加载这个库的时候,却看不到这个库内的任何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打开这个库看看有没有符号在里面呢

楼主:
多谢版主的关注,我用软件打开了那个库文件,里面的元件都有,还希望您帮忙指导一下啊,谢谢。

楼主:
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
这个库里面都是symbol,不是part
所以你使用place part 是看不到的
要防止电源符号或者连接符号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