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Error [ALG0062] 解決辦法

楼主(2008-10-06):
Error   [ALG0062] Value for property PCB Footprint contains carriage return for X1800這問題該如何解決,望得到各位的幫助,謝謝!

楼主:
這是ORCAD線路圖轉ALLEGRO NETLIST 時的錯誤報告。

网友:
应该是在填写封装信息时有问题
重新仔细填一下
我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原因是此顆零件的屬性footprint其內容值字尾包含carriage return字元,解決方法是:在該零件的屬性編輯視窗下找到pcb footprint屬性,將carriage return字元刪除並保存即可解決.試試看.

网友(2009-10-22):
carriage return 字元是哪些啊?

网友:
    现在也出现这种问题,但按照上面方法做,还是不能解决呢,苦恼中

网友A(2009-11-21):
Error   [ALG0062] Value for property PCB Footprint contains carriage return for X1800這問題該如何解決,望得到各位的幫助,謝謝!
引用 楼主:

carriage return 就是带了回车,你在Footprint后面按一下del即可。

网友(2011-08-18):
引用 网友A:
    carriage return 就是带了回车,你在Footprint后面按一下del即可。

高手,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谢谢

网友:
    高手,没出现过类似问题的飘过。

网友:
    就是封装填写的问题,多加了回车

网友:
    请问4楼的图,黄色部分代表什么呢

网友(2012-06-29):
    Icarriage return 就是带了回车,你在Footprint后面按一下del即可 ,,,用个方法搞定了,

网友(2012-12-11):
    楼上说的很正确,肯定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