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设计蛇行走线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法?

楼主(2008-10-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蛇形走線一般是針對時鐘信號的延遲而產生的.不知附檔是否可以幫到你.
附檔也是從網上找的,甚至忘記是否是從本壇....呵呵

网友:
做一条线,然后使用特殊粘贴,复制多几根
再做一个半弧,再复制连上,也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