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rcad仿真结果的疑惑

楼主(2008-10-06):
    本人刚开始学orcad9.2,在学习中看到一个RLC电路的仿真模型,一时兴起,就分别用瞬态分析法和交流扫描法对这个电路作了仿真,本来预计2种仿真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结果却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2种仿真方法不同,所以分别用了2种电源,其余参数都相同。

瞬态分析法的电路图见上图1,仿真设置见上图2,仿真结果见上图3,由上图3可以看到电容最后的电压稳定在0.6v左右。
交流扫描法的电路图见下图4,仿真设置见下图5,仿真结果见下图6,由下图6可以看到电容在10k时的电压在0.73v左右。

按我原先的预计,同样是在10k频率上,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现在却相差了0.13v左右,不知道这个误差到底是orcad本身的bug呢?还是我的仿真方法有误?

网友:
    饿 我也刚开始用orcad10.5 问个问题啊 这2个分析好像不能等价 吧 第一个的频率是保持10k的  第2个隔2k取值吧

网友:
    先弄清楚什么是瞬态仿真什么是交流扫描

一个是时域分析,一个是频域分析

楼主:
    没错,瞬态仿真是时域分析,仿真时的信号源是10khz的
    交流扫描是频域分析,既然是进行频率扫描,那当信号源频率变动到10khz的时候,与瞬态仿真时的10khz信号源有什么区别呢(假设幅度相同)?如果没有区别,为什么电容上的电压会不同呢?盼望高手给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