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内部写保护原理

楼主(2008-10-06):
请问有谁了解SD卡内部写保护的原来
现在我们公司在设计一款s3c2410的板子,在WINCE下SD下不能正常的写,怀疑是处于写保护下
没有源驱动程序,只好在硬件下改下,做试验啦
所以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来!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SD卡写保护主要在SD卡座上,查看你的SD卡座规格书,看看wp那个管脚的电平设置是否正确。一般好像是高电平写保护。
你可以这样测试,在不插入SD卡,测试WP管脚的电平,插入一个写保护的SD卡,再测试WP管脚的电平,如果没有变化,说明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