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样设置两个重合的pin没有DRC报告

楼主(2008-10-06):
两个SMT的pin有部分重合,应怎样设置没有DRC(在allegro中)。
十分火急。
请知道的高手指教一二。
谢谢。

网友:
这个重合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允许的.
你知道就可以了,不报错是做不到的,两个焊盘都到一起了,怎么可能不报错呢.

网友(2009-05-18):
    允许PIN与PIN直接连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