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删除了的过孔在allegro光绘文件又出现???

楼主(2008-10-06):
CANDENCE15.2   以前BGA扇出后需要移动BGA,就把扇出删除了,可是走完了线进行DATABASE CHEK的时候通不过,而且上面删除了的扇出又出现了,导致大量DRC,光绘文件上删除了的扇出过孔在allegro光绘文件又出现????????为什么啊?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3万多个扇出呢?
一个一个再删除啊?
死人啦

网友:
怎么有人自问自答呢?
不明白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把它删除了,怎么可能在出光绘的时候还会有呢?还是你没有删除好,或者是删除后没有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DENCE15.2   以前BGA扇出后需要移动BGA,就把扇出删除了,可是走完了线进行DATABASE CHEK的时候通不过,而且上面删除了的扇出又出现了,导致大量DRC,光绘文件上删除了的扇出过孔在allegro光绘文件又出现???? ...

不要用扇出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