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件放不上去

楼主(2008-10-06):
用capture画的原理图,转成allegro是有的元件放不上去,放上去的几个元件离鼠标很远(与鼠标有一段固定的距离 ),不好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LED' for device 'MLED81_LED_MLED81'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KEY' for device 'CON2_KEY_CON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ON6' for device 'CON6_CON6_CON6'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_25' for device 'R_RES0_25_1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01): Problems with component 'R1'.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 '' and value 'VOLTAGE': 'RVMAX'.
请问上面是什么错误

楼主:
错误是看懂了,可是鼠标和元器件始终有段距离

网友:
是建封装时原点没设置好吧

楼主:
那请问在哪设置啊

网友:
好像是找不到库文件。

网友:
做下dbdoctor
应该就好了。

楼主:
dbdoctor ?是什么啊

网友:
检查一下封装库看看。。看你的封装命对应的封装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