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的焊盘怎么画

楼主(2008-10-06):
像这样的,我画起来后,只要一连上网络标号就出错。

有这种封装的朋友麻烦发个给我,谢谢!
EMAIL:kni2525@126.com

网友:
把它的网络改成走线的同一网络就行了

网友:
我沒有這個封裝,不過倒想同樓主一同討論下怎麼制作它.以下是我自己試過的,不知對你是否有幫助....
當然,自知才疏學淺,故也同樓主一道等高人指點...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左边的三条线定义为网络1,右边的二条线定义为网络2,就OK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封装呢?

如果可以做成封装直接调用就更好,高手指点^^^?????

网友:
出错就出错啊,最好就是做个封装。

网友:
像這樣的異形焊盤,感覺pads倒順手一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