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选择

楼主(2008-10-06):
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我移动元件的代码时,它显示不出是那个元件的代码.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2.没办法全选元件和修改元件Text的宽度和高度.请指点.

网友:
第一個問題,根源應在軟件工作環境的設置上...我會再下去查查...當然,也期待高人指點...以下的方法給你作個參考...

第二個問題.比較簡單一點,你在PCB界面下任選一個元件,然后擊右KEY出現快捷菜單,選其中的第一項Find similar objects在出現的對話窗中,在object kind中 component后面選same,以便選中此類對象.現在,點下方ok.即可出現所有的元件封裝一個全局的屬性編輯界面.這樣你便可以在里面進行相關object specific的改動了.
text類的修改方法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