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SE底层放置元件

楼主(2008-10-06):
因为面积所限,要在底层放置元件,请教有没好的办法,比如翻转PCB板或是其它好的方法,还有在底层如何看IC方向有没错呢,我是新手,自学中,望不吝赐教

网友:
AD6.3里面有翻轉板層的功能,99里面沒找到...
其實,只是正反兩面而已,,拿塊板在手里培養一下視覺習慣應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面积所限,要在底层放置元件,请教有没好的办法,比如翻转PCB板或是其它好的方法,还有在底层如何看IC方向有没错呢,我是新手,自学中,望不吝赐教

把需要放置在底层元件的层属性设置为Bottom Layer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反放元件的话,选中元件按L键就OK了。
现在的EDA软件有哪款可以把视觉板层都翻转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是我们用的板小元件密度有点大,两面放后两面布线觉得有难度,主要还是我没经验,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