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样的封怎么做。

楼主(2008-10-07):
说下方法

网友:
应该是2个圈···很简单···

网友A:
看到有1和2两个数字
所以应该是两个焊盘叠加而成
焊盘1是个内部挖空的环形Shape
焊盘2是个普通的圆形表贴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1和2两个数字
所以应该是两个焊盘叠加而成
焊盘1是个内部挖空的环形Shape
焊盘2是个普通的圆形表贴焊盘

怎样挖空而成啊?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设计.allegro  跟 powerpcb都有这种功能,焊盘1可以先画一个SHAPE圆,定在原点,然后再挖空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01):
做成两个焊盘,外面的焊盘用shape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