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改pinuse,谢谢

楼主(2008-10-07):
给某些网络分配了电压后,那些引脚就不能再被高亮,去掉电压值后,发现还是不能高亮,查了一下,发现他们的pinuse变了,我猜想是这个变化引起的不能高亮。

请问如何才能恢复呢 ?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能高亮的情况

编辑属性 只选择PIN  可以设置pinuse属性  其他方法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