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8-10-07):
目前我接触到一个USB接口电路的orcad原理图,见下:

搞不清楚5V明明是通过USB口VCC提供,怎么在L1后又有一个5V电源供电呢?

网友:
原理图上的+5V电源符号 只是代表是一个电源网络,并不一定是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