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PADS中导入带内部开槽的DXF格式板框文件

楼主(2008-10-07):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教程操作导入时单位换成毫米时不能导入,知道的前辈烦让告知,在线等.谢谢!

网友:
1 你的CAD文档必须是MM的!被导入的图,可能是mil的。你可以重新建一个公制文档 把你的图形放入。
2如果不行,select  2dline /right /properties  在里面填上預放大的倍數(39.37007879)

网友(2009-03-27):
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结果不行。导进去了还是变成TOP层的2DLINE,而不是BOARD。

网友(2010-01-07):
樓主使用的軟件是POWERPCB 5.0版,按照上述方法導入是OK的。但是導入到PADS2007則還是2D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PowerPCB 5.0導入就是OK的。PADS2007導入後還是2D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