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添加直径16mil的过孔

楼主(2008-10-07):
Mbga封装,我的allegro里面给的最小的过孔是VIA10-BGA,也就是半径10mil直径20mil的。

我现在想使用16mil的过孔,我该如何设置,或者说去哪里自己画一个。

网友A:
可以把你的10的孔编辑下参数改为16的另存在库目录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规则里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10的孔编辑下参数改为16的另存在库目录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规则里面加

谢谢 已解决 找规则里的via list找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