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入板子机械图

楼主(2008-10-07):
我用capture转allegro,后直接打开allegro,请问怎么在图中加如我已经画好的板子尺寸图(比如PCI),谢谢!

楼主:
可是我画的是dra格式的啊,用allegro画的

网友:
画的时候怎么不在BRD中画呢?

这样也可以的啊 导出DXF   再导入到你的BRD里

或者用SUB-DRAWING 试下

楼主:
BRD中,机械孔怎么加进去啊,dra在转dxf时保存不了文件吗

楼主:
错误提示是:Given layer filename does not exist.You must create one

楼主:
请问BRD中,机械孔(hole)怎么加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ace>manually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advanced>勾选library当然做好的机械孔在库中,在 placement list 下选 mechanical symbols,勾选你要的机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