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pads的时候是有LAYOUT布线还是ROUTER啊

楼主(2008-10-07):
搞不懂这两个软件的却别是什么,好像ROUTER更专业点,但是刚学,还是不知道是选择哪个。请各位高手给点说法,我是要布一块8层板,走线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选择哪个软件?

网友:
走线用router比较方便,修线layout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9-10-13):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同上,不过初学最好是先用layout一段时间,熟悉下设置,毕竟比如过孔设置,零件的封装更改都是要在layout中完成,router用来走线到是不错

网友:
两者结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