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uter中的出现删线后飞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请教router中的出现删走线后出现飞线的问题,此时点飞线连接后再删除就没了,请问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此时点飞线连接后再删除就没了"

没太理解,你说的意思

网友:
因为你没有打开ECO工具盒,你选择导线后删除,系统默认的是你要删除的是导线,而不是网络线!所以你删除它还会有飞线出现!
    解决方法:打开 ECO Toolbar—Delete connection  然后选择你要删除的导线点一次即可!!!

网友:
hao 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