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的电源和地层属于非理想回路

楼主(2008-10-08):
“网格化的电源和地层属于非理想回路”,这句话出现在《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一书中,大家怎么理解呢。
那么采用网格化的电源和地层的优点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看看下面这个图,你基本就能明白了。

网友:
    传输线矩阵形式对电源对进行建模

网友:
    这时候的电源地不是理想的连续参考平面,相当于传输线跨小型分割区,其次,每个小网格相当于一个小型线圈,容易接受EMI产生涡流现象,增大电源地噪声。
    电气性能上几乎没有好处,主要用于改善工艺性能。

楼主:
    非常清晰明了,多谢俩位解答

网友:
    解决工艺问题,能具体点吗?除了散热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似乎连成一片的平面容易发生机械问题,例如起泡,翘曲等。那是否是说,单从电气性能上说,是平面的性能好,而网格的采用,完全是为了照顾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