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常规板材的说明,如铜厚,介电常数等,谢谢

楼主(2008-10-08):
寻求常规板材的说明,如铜厚,介电常数等,谢谢

网友:
铜箔厚度通常有 18 35 70um 三种,另外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电镀加厚,再加18um。以上参数来自于我投板的某厂,不知道是否具有代表性。供参考。介电常数不清楚。

网友:
常用板材FR-4,CORE厚有多种,有0.05、0.075、0.1   0.13  0.15  0.18  0.21  0.25  0.36   0.51   0.71   1.0   1.2     1.5  1.6   2.0    2.4   2.5   3.0 MM  这中间也还有其它厚度的,介电常数通常说为4.2左右.
   FR的半固化片有106    1080  3313   2116   7628    5种
   基铜厚还有12UM 的

网友(2008-12-06):
板材 铜厚

最主要的板材生产商南亚,建滔。一般有FR-1 FR-2 FR-3 FR-4,CEM-1 CEM-3 ,还有94HB等。我们常用常见的是南亚FR-4板厚1.6 的。主要成分环氧树脂。或叫玻璃纤维板。
 一般的双面板开料18UM ,成品3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