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蛇形线对于信号传输比较好

楼主(2008-10-08):
请问附件中的四种蛇形线A B C D对信号分别都会有哪些影响?A B一组,C D一组,分别哪一种对信号的传输要好一些?

网友:
优 先 顺 序 ABCD,A感 受 到   的 阻 抗 变 化 最 小 ,不 过 一 般  不 是 特 别 要 求 的 话 一 般 不 用  ,最 经 常 用 的 是 B,C和 D的 话 差 不 多  ,和 B相 比 的 话 线 间 距 要 小 一 点  ,抗 干 扰  效 果 要 差 一 点 . 一 般 最 好 是 可 以 做 到 3W

楼主:
原理

版主能给讲一下原理吗?
A好于B一般可以理解,但是C好于D是怎么讲呢?

网友:
c > a > b > d

呵呵

网友A:
回iinxinyu

C中,并行距离比D短,耦合小,串扰自然就小

网友:
常用A,空间不够用的时候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中,并行距离比D短,耦合小,串扰自然就小

我怎么感觉C的并行距离比D的长呢?我怎么感觉C是4种里面最差的.

楼主:
    是啊,我跟8楼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好像确实有些地方说C要比D好。
    还有就是A比B的要差很多吗?还是A比B要好,但是不会差很多?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哪种走法好:
1. 间距的大小:并行间距越大,效果越好。 所以A B好于C D
    2.拐角方式:圆弧的要比45度角的好。 所以A好于B
    3.折线方式:C好于D
    那么现在我还有两个问题:
    1,既然A好于B,那么为什么B最常用,而不是A呢?
    2,C好于D的原因是什么呢?

回复 网友C:
    还有4#的观点好像优先考虑的是折线方式,然后是拐角方式,然后是间距大小。

到底要怎么确定呢??

网友:
    个人觉得A-B-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哪种走法好:
1. 间距的大小:并行间距越大,效果越好。 所以A B好于C D
2.拐角方式:圆弧的要比45度角的好。 所以A好于B
3.折线方式:C好于D
那么现在我还有两个问题 ...

    如果把C 的并行间距也设的跟A B一样大,那应该选哪种呢?

网友:
    假设它们的间距都一样:
第一组:A好。
原因:圆弧阻抗连续效果好于斜角。
第二组:D好。
    原因:D的线间耦合小于C。

网友:
....

a-b-d-c
用的最多的是A。比较理想的状态,距离至少三倍,B角度太小,容易产生反射,稍微有水平一点的公司都不会这样走线。B在频率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与A等同,但是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影响效果是很明显的。D有时候也会用到,但是一般是在极度没有空间的情况下才这样,要求比较严格的公司是不允许这样走线的.距离太近对板子性能会有影响,不过这种也只有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接受.C比D更少用,不过也用到过,那是在空间比D更小的情况下使用的,不推荐。

网友:
感觉16L说的在理

网友:
过来学习啊 以前没注意这些

网友:
还是B最常用,A的虽好但工艺比较麻烦,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我会选用C,因为比较漂亮,如果间距拉开的话,应该不会比B差的!

网友D:
认为A好于B,D好于C,A好于B的理由不说了,认为C形成了一个开环的环路,频率高时易向外发生辐射,形成天线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为A好于B,D好于C,A好于B的理由不说了,认为C形成了一个开环的环路,频率高时易向外发生辐射,形成天线效应

好像是这个理儿

楼主:
不知道A和B在工艺上有什么大的难度吗?我以前都是用A 的方式,但是最近用到一个XILINX公司设计的14层的开发板.却都是用的B和C的方式.
大家可以下载文件看看: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 ... CB_ML505_110306.zip

网友(2009-02-02):
是否常用,还要考虑到制造工艺复杂度的因素

网友:
A好与B,同意16楼的观点

网友(2009-03-16):
不错不错,以前还真是很少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蛇形线走线规则:
使平行部分(s)的最小间距至少达到3H~4H(H指信号导体到参考平面的高度)这将减少平行部分的耦合;
尽可能减少蛇形区域的长度(Lp),这将减少总的耦合幅度。

网友(2010-03-24):
可以仿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仿真工具?

网友:
这样据说是最好的

网友:
这种好,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0-05-08):
一直都认为走蛇形线是为了达到等长的效果,还不知道有这些因素在里面,学习了!

网友(2011-01-09):
我从书上看到的:c最好,原理说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图 (b)的磁场相反方向相互包含,(a)相邻的相互相反,所以抵消的效果不如(b),请大牛们继续讨论讨论

网友(2011-02-17):
    我个人认为:按照好坏的顺序是A-->B-->D-->C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A最好,阻抗联系性不B C都好,但螺旋走线没用过,可能只有仿真验证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2011-05-29):
    各位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在实际的单板中,能把线绕出来就不错了。A、B的线间距比C、D大,肯定要好。

网友:
这个能否通过仿真来验证?

网友(2011-07-14):
    涨见识了

网友G(2011-08-18):
    我的一点愚见: 第一组 A好于B,因为在线幅和线距一样的情况下,圆弧的拐角对阻抗变化最小,拐弯处不易产生反射。但我设计过800M的DDR 也是用的B,没任何问题。所以A和B 差距真的不大!或许GHZ的可能要考虑了吧,要仿真了才知道。
    第二组,C好于D,设计过DDR的朋友都有体会,首先在有限的空间里C要比D 走的线更长,那么就很节省空间。C这种形状对信号延迟的影响小,D对信号延迟影响比较大。这个大家可以通过电磁理论自行分析。
   还有,走蛇形线一般就是为了信号时序的考虑,所以信号质量肯定不如直线好,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分析还是形状对延迟的影响上面来考虑比较实际!

网友:
    C和D真的是众说纷纭啊,各执一词

网友:
    同52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点愚见: 第一组 A好于B,因为在线幅和线距一样的情况下,圆弧的拐角对阻抗变化最小,拐弯处不易产生 ...

    同意此观点,蛇形线感觉注重的是时延,在有限的空间内,让线在满足SI余量情况下长度达到最长。
其实蛇形线看起来像偶极发射天线(记得不清了),EMI肯定是有的了,干扰也会比直线多的多、形成的闭环面积也比较大。但走线是最长的。仅算直线,C走的是五根直线,而D走的是四根。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C肯定比D要好。  实际仿真来计算,D要比 C好。构成的回路面积小。但TD肯定没有C好

网友:
    A,B,C,D 四线 个人观点为。如果同面积情况下对于蛇形线 TD功能来说:C>B=D>A. 原因就是 在同面积情况下,走线最长。从而实现TD最大,减小了板的面积。但前提是干扰在允许的范围内。(A的圆弧走线长度没有矩形边长度长)
对于信号的完整性和干扰比值的性能来说:A>B=D>C ; 原因是圆弧的阻抗反射相对比钝角要小,反射等较小。在回路面积来看,也是A<B=d<c为最小,返回路径的电感小。照成的信号完整性也最小。
    所以设计中要具体分析,如果时序重要, 抗扰度高。 那就优先考虑TD。。如果时序要求一般,但电路抗扰度不高, 那就优先考虑SI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a b d c,但是一般来说a处理比较麻烦,很少用,只针对ghz以上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