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实心铜和网格铜的差异

楼主(2008-10-08):
请问附件中的两种铺铜方式一般都有什么特性?分别都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69-1-1.html
去看下这里

楼主:
看过

看过了,谢谢!
好像是实心的电气性能比较好,网格的工艺性,延展性要好一些,实心的对于热胀冷缩等抗性差点,而网格的对于热胀冷缩等的适应性好一些。

网友:
网格铜是为了防止电路板过炉的时候变形。。。

特别是两边的铜不对时。

网友:
    参考下这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8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