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如何将一个打散的器件合并成一个器件,谢谢

楼主(2008-10-08):
protel中如何将一个打散的器件合并成一个器件,谢谢 ,因为抄板中会用到

网友:
如 果 是 合 并 一 个 被 打 散 的 器 件 ,那 很 简 单 ,勾 选 器 件 属 性 Lock Primitives即 可 .
我 在 抄 板 中遇 到 的 问 题  好 像 不 是 被 打 散 的 器 件 ,而 是 手 工 描 画 出 来 的 线 和 焊 盘 ,有 别 于 被 打 散 的 器 件 !!

网友:
以上回复错误,元件都打散了,还怎么选LOCK  PRIMITIVE

可以用以下方法,把打散的元件部分(所有的组成部分)选中,然后选择菜单
TOOLS-->CONVERT---->ADD SELECTED PRIMITIVE TO COMPONENT。

网友:
谢 谢 楼 上 的 指 正  !
按 照 你 的 方 法 我 试 了 一 下 ,好 像 只 能 把 离 散 的  primitives加 到 一 现 有 的 器 件 中 去 ,请 问 如 何 合 成 一 新 器 件啊 ?

网友(2008-11-08):
晕死,直接把已经离散的元件选中,然后复制 CTRL+C ,再新建一个封装库,CTRL+V粘到里面去,把多的删掉,完成后设置好放置时候的参考加以,然后点击工具菜单,放置元件就自动回到PCB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