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如何将图层对齐,虽用了许多次,但还是没得要领?

楼主(2008-10-08):
cam350中如何将图层对齐,虽用了许多次,但还是没得要领

网友:
有layer-align 那个命令的菜单 你看看左下角的提示就会操作啦

网友A:
有点技巧

注意按下S(DO NOT SNAP),对齐时,选择对象的参考点!
左键选择参考对象-->右键确定-->左键选择需要移动对象-->右键确定-->再右键确定
OK!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2011-12-10):

引用 网友A:
    注意按下S(DO NOT SNAP),对齐时,选择对象的参考点!
左键选择参考对象-->右键确定-->左键选择需要移动 ...

谢谢分享,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