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RC检查时候没错,但是出CAM出现了很多错误

楼主(2008-10-08):
其实我明知道没有错误,但是为什么CAM检查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错误,请帮忙看一下

       所谓的错误就是网络没有连接,他认为只要是没有连接但一起的铜皮就算是错误,但是我用过孔应该连接在铺铜层了,为什么还是出现这种错误

楼主:
还有就是混合层加进去的网络,如果没有铺铜用到也会报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

楼主:
可以保证连接是正确的,但是他出现的错误,看起来很闹心的感觉

楼主:
找了一下午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但是这个错误很让我头疼
  如果把混合层换成CAM层,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几乎没有过CAM层,不放心,
每次输出CAM文件的时候都说先铺铜,然后检查DRC,之后出现了如此多的错误、

如后我想看一下报告,结果却说没有错误

之后重新在工具里面检查就是也没有错误

所以,我找不到答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层设置不对,还是软件不对,这种错误,让人没有头绪,先谢过

网友:
我具体没看过你的板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在内电层设计检查中出的问题 1:是不是你的内电层分割时没有赋网络值,2:你的内电层分割很多网络,但是一个平面内一个网络出现了两个平面,虽然你的连接在一起了 但是两个平面被分割了,就是平面的不连续,你的连接当然不会报错的,好象没说清楚啊,打个比方 就是你的顶层铺铜,因为有走线,所以铜这个地方一块,那个地方一块,虽然他们在别的层肯定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在内电层是会报错的,就是平面的不连续性把,语文没学好

网友:
比方还是看懂了
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几种可能,
5楼说的是一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报错的网络是一种,但很多个点,
是不是你在同一层铺了两个铜,而它们重叠了,还有一个可能,封装是你自已做的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是我设计的时候不规范,把混合层里面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