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安全间距规则设置 优先级 请教

楼主(2008-10-08):
由于一个器件管脚较密,想把从这个器件引出的线的安全间距设为8mil,而PCB的其它的走线为12mil,我在全局clearance中设了12mil,然后在Component中的Clearance设为8mil,好象不起作用,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99,在Component中设置了几回,但都没用。可以用其它方式来设

网友:
在conditional rule setup里面设置从此Component中引出的net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一下router,router中的规则优先级是有作用的,看了一下帮助:我觉得基本可行,方法如下:
1、按照要求设置规则
2、从器件中引线,这时router执行的是器件的安全间距;
3、适当引出一定长度后,点击左件,增加一个corner,然后右击鼠标,选择switch rules这时router就将安全间距切换到另一种规则
完工,帮助里有更详细的说明,包括不同的元器件间的不同规则设置和切换。

不知道为什么,layout不能支持规则优先级,应该还有别的方法的

网友(2011-05-09):
在PADS里设元件的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24):
顶一下,同问
PADS Layout中怎么设置

网友:
不可能不行,我都这么用过。pads规则设置里面的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从component,decal,pin pair,group,net,class,default

网友:
请发连接。谢谢

网友:
能否发一个样板,我设置不起效果,就算设置到0(commponent),也没用!
依然报错,以前发板都是人工检查的,看看差不多就行了!不过想搞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