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消过孔的十子连接,我要全部连的

楼主(2008-10-08):
怎样取消过孔的十子连接,我要全部连的,请教高手

网友:
选FLOOD OVER,左右两边是通孔跟贴片类型,还可以具体根据焊盘的形状来分别设置覆盖形式.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只是过孔全连,而焊盘仍然是花焊盘呢?

网友A:
1、右键选择“SELECT SHAPS",2、然后双击你所画的灌铜边框。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REFERENCES”。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FLOOD OVER VIA"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右键选择“SELECT SHAPS",2、然后双击你所画的灌铜边框。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REFERENCES”。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FLOOD OVER VIA"即可。

選不中的話,先po一下..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2008-12-05):
如果我只想插件是花孔

而贴片是覆盖过去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已经打了屏蔽地过孔,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只让类似与电解电容这样的插件元件有 花孔,其它屏蔽地或换层过孔是完全覆盖的;

网友:
楼上的,先谢谢你的解答

但是能不能详细一点呢?最好截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