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新封装

楼主(2008-10-08):
我是用capture画的原理图,已经转换成allegro画pcb,在画的过程中发现封装不合适,请问怎么把capture里换的封装更新到allegro.谢谢

网友:
打开allegro,执行Place-->update symbols,然后在package symbols里面选择需要更新的封装,勾选update symbol padstacks,点Refresh即可

楼主:
我意思是在capture里换个封装名.比如在capture中原来用的是dip8,我想换成dip6.
而不是改封装图后更新

网友:
你那种在原理图中改封装后,得重新导网络表吧。。。

Update Symbol是在网络表不变,更改PCB的封装时用的吧。。。

关注

楼主:
请问怎么导入网表啊,急!

网友:
先原理图里更改,在导入到ALLEGRO。。。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晕!前面有个MM讲的很清楚了,找找吧!

网友:
呵呵,先学习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导入网表啊,急!

先在ORCAD里面生成网表,然后在Allegro里面导入,别告诉我你不会生成网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前面有个MM讲的很清楚了,找找吧!

没看到这个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网友(2011-12-13):
狗狗里面怎么更新网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