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

楼主(2008-10-08):
我把别人的原理图拷过来,库也拷过来了,但到LAYOUT的时候出现很多这样的错误Line 97 , Section *PART*
C27  CAP_4N7-0603
ailed to get CAP_4N7-0603 from library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是CAP_4N7-0603这个PART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CAP_4N7-0603  PART和它的PCB 封装及CAE封装是否对应

楼主:
PART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点我的原理图是有好几个SHEET的,这样到LAYOUT要注意什么的吗

楼主:
Reading file --  D:\PADS Projects\padsnet.as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P_10P-0402 >
C2      CAP_10P-0402@0402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P_1U-0603 >
C1      CAP_1U-0603@060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P_10P-0402 >
C3      CAP_10P-0402@0402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EXC24CP121U>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 EXC24CP121U >
U4      EXC24CP121U@EXC24CP121U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33NH-0603 >
L2      IND-33NH-0603@060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33NH-0603 >
L3      IND-33NH-0603@060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P_100N-0402 >
C11     CAP_100N-0402@0402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P_1U-0603 >
C9      CAP_1U-0603@0603                           是这样的 问题

网友:
PART是有问题的,信息不全,或干脆没有,仔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