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

楼主(2008-10-08):
AD6中的元件库怎么修改呢,能否象protel 99SE元件库修改那样简单?把元件库打开后不知怎么查找要找的元件?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打開后在左側有LIB的瀏覽器的...

网友:
如果不能像protel中那样看到浏览器,那么你需要把它调出来,单击右下角的PCB在在列表中选择PCB libaray后再查看库文件时就可以像prote中一样了。

楼主:
我以找到了,但还是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