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 allergro 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下了个《cadence.orcad.v15.7》
里面有Orcad 、Pspice 、Orcad PCB Designer 等等。。。 大概2G大小。。。就是没找到有Allergro。。。
是不是还有个叫 《Cadence Allergro PCB V15.7》的才有Allergro?

网友:
    我电脑上目录叫SPB15.7,也差不多2G,你完全安装也没有吗?

网友A:
    楼主下的应该是Orcad,Orcad也有layout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的应该是Orcad,Orcad也有layout工具的。

  大概是这样的了。。。。。。